冷板加工后如何处理经海运不锈?防锈处理

楼主(2015-01-19):
冷板加工后表面如何处理经海运到德国不锈?不影响客户的喷涂处理。

网友:
采用气相防锈来包装,不过需要相对密封,具体可以百度下

网友:
磨一下然后涂防锈油

网友:
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帮客户把表面喷涂都做了,这样走什么海运都是小菜了!

网友:
静电喷涂应该可以

网友(2016-02-22):
目前国内一些企业比较常用的是气相防锈,但是这个有时候需要配上用油,不能100%做到无油保障。
所以现在有些对防锈要求严格的企业开始使用无油防锈技术-Intercept防锈膜/防锈袋,Intercept是把铜离子和聚合物的分子链永久的构成一体,中和化掉腐蚀性气体。这专利技术的原理是,经过特别处理后的铜离子面积比处理前要多出 256倍。接着和聚合物的分子链永久构成一体,再也不能复回原态,就像一面大罗网,可以把透过薄膜的所有外来的腐蚀气体全部中和化掉。 但Intercept防锈包装价格会比气相防锈材料高,在前期成本上投资会大些。
到底选气相防锈还是Intercept防锈发潮包装,这个要根据收货方对防锈的要求效果以及成本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