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辆四轮的小车,单边驱动会跑偏吗?

楼主(2015-01-19):
四轮小车在轨道上行驶单边驱动会跑偏吗?

想做一辆四轮的小车,轮子使用槽轮,轨道使用角铁,小车没有方向盘,只是直线行驶。请问:只采用单边驱动会跑偏吗?或者脱轨。
拜托各位大神了!

网友:
不是有轨道吗

网友A:
单边驱动会使四个轮子受力不均,若没有轨道会跑偏,有了轨道就全靠轨道矫正,轮与轨的摩擦会很大,增加不必要的磨损和功率损耗,所以最好还是成对驱动。

网友:
不会跑偏,但是由于轨道之类的横向都有余量,肯定会产生切向力,脱不脱轨不好说,肯定有点影响,增加不必要的能耗是肯定的了

网友:
加轴承限制跑偏的摩擦损耗。速度不快的话,我觉得可以一试!

网友:
电动万向玩具车自动转弯是什么原理?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254

网友:
肯定会跑偏

脱轨不好说,卡死是一定的

网友:
左右轴长不大的话,串起来驱动。

网友:
注意控制前束问题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边驱动会使四个轮子受力不均,若没有轨道会跑偏,有了轨道就全靠轨道矫正,轮与轨的摩擦会很大,增加不必 ...

谢谢您的回答。根据您的建议,改成双驱动的话,我怕两台电机有差速。因为小车后轮的距离是六米,同轴是不可能了。只能用两台电机分别驱动两个轱辘。这辆小车行驶速度很慢的,但是需要载重,200公斤吧,我觉得应该没多大问题。

网友(点评):
我是说用一个减速机,驱动一个轮对,用两个完全没必要,而且载重才200kg。。。。

网友:
有轨道应该不会跑偏,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吧

网友:
小车后轮的距离六米单边驱动肯定跑偏

网友:
   行车2电机驱动的。

网友:
好象加轴是行不通的噢。

网友:
刚刚涉足这个行业   不是很懂   但是觉得单边驱动会在某些地方造成受力的改变影响小车的使用及寿命   我觉得因双边驱动安装差速器,最后问一下您是用这车做什么

网友:
个人愚见,可否在两轮中间增加一个驱动轮?

网友:
可以参照电动平板车设计。

网友:
没有问题,载重不大,速度又慢

网友:
要看您小车的尺寸和钢度,我做过驱动方案

网友:
单驱有轨道一般不会跑偏,但阻力会大,还要看你轨道的深度。

网友:
单驱按理是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最好做个简单的同步处理!

网友B:
你这个车,轮距6米,比一台S600还长,载重才200公斤,那这是个什么玩意?

网友:
需要精度要求,不然跑不快。

网友(2015-09-26):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车,轮距6米,比一台S600还长,载重才200公斤,那这是个什么玩意?
你这个车,轮距6米,比一台S600还长,载重才200公斤,那这是个什么玩意?
关键是单边驱动。
不知道LZ的车测试得怎么样了

网友:
想知道效果如何,最近也在做相似的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