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传感器检测融熔锡水?请教

楼主(2015-01-19):
检测融熔锡水,温度200+ 检测距离20mm 精度0.5mm,请教什么传感器

网友A:
激光测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测距

贵了点,也不一定能用,冒烟的,有没其他呢

网友:
超声波可以吗,我这现在没样本,你可以下一些ABB/B+F等一些传感器的样本,根据你的工况,选择一个合适的就可以了

网友B:
不明白是检测什么,温度吗?

网友:
红外测温仪

网友C:
是检测锡焊温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检测锡焊温度的吗?

检测熔融的锡水的水平面,低于一定高度给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是检测什么,温度吗?

检测熔融的锡水的水平面,低于一定高度给信号

网友:
熔融的锡水不是透明的吧,不是透明的可以在上面做一个红外激光测距。

网友:
.咸Yu菋 友好!
.
找一个分辩率精确点的电子秤(分辩率==1克),用称重的办法应该能够解决。
.
再找一位会单片机的工程师将数据取出并发指令既可。
.
syw   150203    04.50

楼主:
搞复杂了,直接插根电极,不导电了说明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复杂了,直接插根电极,不导电了说明低了

咸Yu菋 友好!
.
一个设备的自动控制部分的电路系统,其信号地属于悬浮地,其传感器的信号地属于此悬浮地。为避免干扰,这个悬浮地是与外部电路体系中的地是完全隔离的!所以,在控制系统中尽可能的采用无触点形式的传感器!
.
你的这种检测方法不是不可以,但,你得用隔离元件向控制系统传输信号。
.
再有,你得想办法克服检测用电极的氧化问题!
.
syw  150203    2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