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同步带安装,请教

楼主(2015-01-19):
那种无缝同步带一般需要多紧,还有选张紧轮时是固定位置的还是可调的

网友A:
无缝同步带不太懂,一般同步带是否用张紧和带轮中心距也是有关的
      首先,要调整好同步带的中心距,然后判断是否需要张紧!
       同步带越长,传动导致松弛就快;负载也有一定关系,如果长时间超负荷传动,也会导致同步带松弛越快。总得来说,因为长期使用,会导致出现啮合不良影响精度。
      你可以通过张紧轮来实现调节,也可以加张力控制器等等。
      最后那个问题,张紧最好是用可调节张紧装置,因为同步带不是链子,橡胶带用时间长了自然就会拉伸,也就是说张紧过一阵子就要调整,固定的话不方便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缝同步带不太懂,一般同步带是否用张紧和带轮中心距也是有关的
      首先,要调整好同步带的中心距,然 ...

说的很透彻,谢谢

网友:
张紧度都是有标准的,建议在一般情况下少一个齿距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