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公差很费解

楼主(2015-01-19):
这是一个法兰,厚度方向上的尺寸110  0+2   表示法兰的最后成型厚度在110到112mm之间都是合格的,那“厂内加工后公差为+1---+2”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110+1=111,110+上偏差2+厂内加工后公差2=114。则厂内加工达到厚度在111到114之间都合格吗,然后再交给下一道工序(可能是别的厂做)在加工到110到112之间。

网友:
不是这么理解的吧,应该是图纸上要求尺寸在110-112之间,厂内加工要求尺寸在111-112之间

网友:
我懂公差,可是关于这个的工作也难找。
只有车企的尺寸工程需要很懂公差的。

你图上的+1~+2应该是工艺公差,留点余量给厂外加工,然后就会满足110(+2/0)了

网友A:
我想问 110 0到+2为什么不标称111  -1到+1.我很费解

网友(点评):
因为你没搞懂啥是公称尺寸、名义尺寸。

网友(点评):
我想问 110 0到+2的基本尺寸是110,111 -1到+1的基本尺寸是111,改完后虽然加工出来的零件尺寸可能一样,但在装配图上尺寸链会差一个毫米的,除非把与它有尺寸关系的零件尺寸也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 110 0到+2为什么不标称111  -1到+1.我很费解

110是理论值啊,就是图纸的设计值,一般都是设计师感觉最合适的值,而公差是你在这范围内都可以,是允许值。而且,有些时候为了配合,公差还会出现全正或者全负的情况,这都是允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是理论值啊,就是图纸的设计值,一般都是设计师感觉最合适的值,而公差是你在这范围内都可以,是允许值 ...

你说的对,理论值就是110,

网友:
两种标注都可以,但是它们的含义有所不同而已。

网友:
可能是需要厂内厂外加工,留点余量到厂外去加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 110 0到+2为什么不标称111  -1到+1.我很费解

虽说110是理论值,但是公差标注的时候要考虑上下限。按照标准来说这个标注就是错误的。好比直径110上线0.2,下线0.1,那么就要标注成110.1上线0.1,下线0.     110上线时2下线是0中间跨度2毫米,好像不能这样标注的,我以前看过一本机械制图错误图集,上面就有这个典型的错误标注。

网友:
这个标注没有问题,是按理论设计尺寸标注来控制的。

网友:
去看看那本公差与配合的书吧

网友:
产品加工精度可以大于产品设计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说110是理论值,但是公差标注的时候要考虑上下限。按照标准来说这个标注就是错误的。好比直径110上线0. ...

你看看4楼,花叶一的评论

网友:
这个还真是第一次见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样的公差标注,感觉有问题,要么出个工艺图,标出哪个工艺加工到多大尺寸,这样容易理解点

网友:
是公差呀

网友:
那是厂内内控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