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件重新加工顺序怎么定?

楼主(2015-01-19):
电镀件重新加工顺序怎么定?比如一个表面镀镍的20Cr零件,我要把一个R2圆角扩大为R5,是先机加工,还是先清除表面电镀层?零件还是要重新电镀的。

网友:
如果电镀层膜厚影响不到你尺寸,那么直接加工完再加镀就可以的
当然能退镀后加工R角再电镀更好了

网友:
一般机加工后做表面处理,除非有特殊要求

网友:
电镀能渡几丝啊 不大清楚

网友:
一般镀层也就不到0.1的厚度吧,精度要求高的话肯定是先退镀层再加工。
但估计R角精度也不会高哪去,拿一两个试一下看看就晓得了。看伤不伤刀具。

网友(点评):
0.02

网友:
电镀厚度很小的,建议加工完再电镀,而且如果电镀后加工,可能造成电镀层脱落现象

网友:
先机加圆角再电镀,如果圆角要求高,可以再抛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