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质量属性中的转动惯量问题

楼主(2015-01-19):
solidworks自带质量属性关于转动惯量部分该怎么看?
想获得关于基准轴1的转动惯量该怎么做?

零件模型

零件模型

网友:
第三方第三方的所说的

网友:
需要新建一个坐标系,然后点质量属性,然后选择自己新建的坐标系(新建的坐标要与原始坐标一致),看绕着那个轴转动,对应的惯量就是I哪个轴!

网友:
重新约束轴线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知道了

网友(点评):
请问由中心决定,并且对齐输出轴是什么含义,上面的那个括号内的数字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