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一台数控外圆磨床,机床原点传感器如何选?

楼主(2015-01-19):
最近改装一台数控外圆磨床,NC供应商说机床需要加X和Z轴的原点开关。
小弟没有接触过这种类似的传感器,有哪位仁兄做过类似项目,请给些建议。

传感器难道像做自动化那种?光电传感器?  怕的是磨床工作环境比较恶劣,经常有油污和冷却液,会导致传感器出故障,万一要出问题,撞机可就麻烦了。

网友A:
目前的主流NC均不需要零点开关
因为主流是配绝对编码器,通过参数设置来回一次零就好了。
那你的NC是什么品牌,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的主流NC均不需要零点开关
因为主流是配绝对编码器,通过参数设置来回一次零就好了。
那你的NC是什么 ...

之前用 三菱的  确实没要  现在改成了深圳亿图的  用的不是绝对值型   所以现在就得加了

网友(点评):
相对的编码器,那应该有0点开关,和正负形成硬限位啊。

网友(点评):
用接近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之前用 三菱的  确实没要  现在改成了深圳亿图的  用的不是绝对值型   所以现在就得加了

我用的是增量型的

网友:
我们公司提供日本产触摸传感器,类似行程开关的用法,重复定位精度1μ,npn,常开。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磁感应就可以了

网友:
光栅尺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