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非封闭的加热设备,硅碳棒的连接及功率计算

楼主(2015-01-19):
本人最近做一个非封闭的加热设备,现在硅碳棒的连接问题直接是小白,想问下论坛里的哪位大神指点一二?在此谢过!

1,功率大概90kw;
2,硅碳棒的根数为48根;
3,用于工业380V 三相电;

    该怎么连接硅碳棒? 我咨询过一些厂家,说是需要星型连接,但是,怎么分组连接,我有搞不清了。

网友A:
以下图片不知对楼主有帮助没。
里面的硅碳棒是U形的,从顶部看,一根棒出两个头。听说硅碳棒能到1300℃,硅钼棒能到1600℃。
多余的我也不知道,那个接线方式我也没琢磨。只能帮您到这儿了。

网友B:
几句话说不清楚,也没法展开讲,牵扯许多原理问题,

看‘矿热炉’,看一下就知道了,就是一个分组问题,深的还牵扯补偿问题,你这么直接用,系统大概也受不了,

网友C:
16根 !星,角,380?没大看明白?

网友:
二楼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图片不知对楼主有帮助没。
里面的硅碳棒是U形的,从顶部看,一根棒出两个头。听说硅碳棒能到1300℃,硅 ...

多谢大哥,我现在是自己作方案,想自己计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根 !星,角,380?没大看明白?

三相,每相分担功率为总功率的1/3,但是这样的话,三相每一相有16根,这十六根怎么接?比较好?接了后功率又怎么计算?

网友(点评):
还有没有分区、分段控制的问题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句话说不清楚,也没法展开讲,牵扯许多原理问题,

看‘矿热炉’,看一下就知道了,就是一个分组问题, ...

多谢大侠,能否告知qq,向你请教些问题,要不我的qq:1426198168,你加我吧。多谢了。

网友D:
电机里有一种正弦波连接方法不知道合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里有一种正弦波连接方法不知道合不合适。

这个真心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图片不知对楼主有帮助没。
里面的硅碳棒是U形的,从顶部看,一根棒出两个头。听说硅碳棒能到1300℃,硅 ...

想知道你发的这个图上的接线是绝缘的么?能叫你qq么?或者你加我qq1426198168

网友(点评):
我仅有这些照片。但是对上面的东西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