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轮小车在轨道上行驶,单边驱动会跑偏吗?

楼主(2015-01-19):
想做一辆四轮的小车,轮子使用槽轮,轨道使用角铁,小车没有方向盘,只是直线行驶。请问:只采用单边驱动会跑偏吗?若是采用双驱动,两个后轮之间的跨度(宽度)是6米,同轴肯定不行,只能采用两台电机分别驱动两个轮子,但这样会不会出现差速呢?造成扭曲脱轨。小车载重200公斤,行驶速度很慢,最快时速5公里。拜托各位大神了!快给小弟提提建议吧!小弟跪谢了!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5988

重复提问

网友:
看看行车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轨道中间贴条,加个寻线。

网友:
为什么不能用一根轴把两个轮子连起来呢?你那样的话轮轨摩擦会比较大啊

网友:
行车不就是单边驱动的...
而且,你的小车宽度很大吗?主动轴无法把左右两个轮子联一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