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孔怎么加工

楼主(2015-01-19):
直径42,长度320的孔,怎么加工,用什么刀具

网友A:
直接线割吧,刀具你想加工多久?

网友(点评):
你的线是怎么穿过去的。

网友:
直接线割,刀具加工你想加工多久?

网友(点评):
你算过线切割的时间吗??

网友:
楼主这条件给的太少了,没有要求,直接钻头就搞定了,上个图吧

网友B:
精度要求不高用钻头钻啊

网友:
直接钻吧

网友:
只能先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要求不高用钻头钻啊

有那么大长度的钻头吗?

网友(点评):
怎么没有

网友:
单件人工加长钻头钻,批量钻头定做吧。

网友C:
这样也太笼统了吧,详细点才好有结论。以前我看还有两头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也太笼统了吧,详细点才好有结论。以前我看还有两头钻的。

就是外圆58,外圆是铸造面,里孔42,长度320,粗糙度12,5:我就怕太长钻偏,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外圆58,外圆是铸造面,里孔42,长度320,粗糙度12,5:我就怕太长钻偏,有什么好办法吗

如果要求不严的话,可以试下两头分别钻。我们以前的单位有用过

楼主:
哦先把线划好呗!主要是孔太长了!

网友:
找深孔加工的吧

网友:
深孔加工,立马解决

网友D:
先钻再铣,两面对铣

网友:
我觉得先钻再用镗刀来一下就行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钻再铣,两面对铣

两面对铣,刀深够不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线割吧,刀具你想加工多久?

把直径42看成142了,线割,可以先用穿孔机穿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那么大长度的钻头吗?

做枪管的,枪钻就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面对铣,刀深够不够啊

那就用细点的镗杆装上刀镗吧

网友:
孔直接铸造出来得了!

楼主:
不仅铸不出来,而且还是死孔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仅铸不出来,而且还是死孔呢

小白来请教一下,什么叫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