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自动切割机落料问题

楼主(2015-01-20):
家里有如铝材自动切割机,切割过程:一根长管分切成一小段一小段。

问题:针对以下两个问题,以批量生产为前提条件。谢谢!

1、切割好的铝管,从落料口落下来,掉到塑料箱里面,刚开始一个两个还好,后面多了后会发生铝管间相互砸伤,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2、切割好的铝管,从落料口落下来,会粘有铝屑,如何处理?

网友:
1、加个机器人就行了;
2、不知道。

网友:
1、加个斜坡,导向滚下,要更可靠,可配合漏斗加个气缸开闭。
2、压缩空气吹,或者弄个自动毛刷。

网友:
1 落料防止砸伤工件(做个接料输送设备)
2 用气吹铁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