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两件SUS304不锈钢板谁能搞定它

楼主(2015-01-20):
    能做的联系我,+Q408623928

网友:
数量大了自会有人帮你搞定

网友A:
这么大件,形位公差要求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件,形位公差要求好高

是的,要保证这个尺寸或者放大公差到+-0.1.需要对304进行处理吗,对不锈钢的处理防止变形这个我不了解,请教。。。

网友:
这工件要求需要那么高吗?就是加工好了,也许等你装配的时候都变形了。

网友:
最好买厚度刚好的镜面钢板回来铣边钻孔,加工前最好退火。平面度很难保证,做好校平面的思想准备。

网友:
那么长..肯定变形

网友:
不说怎么干,一定在机床上打表检查,拿下来就变,

网友:
天价的加工费,坐等工艺,那个用先打孔安装在工装上再上磨床的工艺是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
下机器就变形,校不平。目前的加工工艺无解,1.9米的平板只要装夹机加工就会变形

网友:
mark一下,看看有没有哪位大神解决此问题

网友:
长度1870mm要求 平面度0.03平行度0.02 粗糙度0.8 ,想知道什么设备需要这么高精度?

网友B:
加工后研磨  可以达到精度   不过价钱  很高

网友:
皮带撑板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吗?

网友C:
来料加工一件750,我在山西长治

网友:
首先图纸的形位公差标注有问题,另外,这么大零件,要求这么高的形位,自重变形都比这要大的多了,怎么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后研磨  可以达到精度   不过价钱  很高

请加我Q细说下,这个可以不计成本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料加工一件750,我在山西长治

大哥你真牛

网友D:
位置公差竟然大于形状公差,这是不对的;平行度应该大于平面度公差,要不楼主直接标一个平行度公差就好了。各位大侠们都没有发现吗?

网友:
这零件不是那个干法,得看用法,是1500,写错了,加工前后路线调整下,设备精度够高就行,至交货没问题,使用的人也得懂才不会变形。与研磨有啥关系。瞎搞,750是成本

网友:
0.03的平面度应该做不了吧?

网友:
先用大块加工吧,最后线割,刘余量精磨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位置公差竟然大于形状公差,这是不对的;平行度应该大于平面度公差,要不楼主直接标一个平行度公差就好了。 ...

觉得图纸标注、、是不是太任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