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 BSP螺纹,螺纹采用英国啥标准?

楼主(2015-01-20):
客户提供一份1/2 ” BSP螺纹图纸,请教各位:这螺纹采用英国啥标准号的标准,还有就是此螺纹会起密封作用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管螺纹

管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螺纹

管螺纹2

网友:
英制55度管螺纹,不起密封作用,锥螺纹才能起密封作用

网友B:
1、BSP是英制管螺纹(丝攻、圆板牙 螺纹规)。不过,有BSP.Tr., BSP.PI., BSP.F.之分。
BSP.Tr.是锥管螺纹,用于密封接合。BSP.PI.是平行管螺纹(丝攻、圆板牙 螺纹规)。,用于密封接合,只有内螺纹,与BSP.Tr.的外螺纹嵌合。BSP.F.为平行管螺纹,用于一般的接合。
光知道BSP,可不能乱加工。最好再做详细确认。要不然漏了油或者煤气什么的,麻烦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BSP是英制管螺纹(丝攻、圆板牙 螺纹规)。不过,有BSP.Tr., BSP.PI., BSP.F.之分。
BSP.Tr.是锥管螺纹 ...

赞,这个需要问设计的,到底是那种螺纹!不可乱来!

网友C(2015-08-07):
Rosca BSP 1/2′′ Cilindrica  阿根廷用户,请问是那种管螺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Rosca BSP 1/2′′ Cilindrica  阿根廷用户,请问是那种管螺纹呢

国内加工标准为G 1/2 B 应该是正确的吧。刚查的

网友:
现在下载不了,威望不够,等够了再来下载!

网友(2016-03-22):
引用 网友C:
Rosca BSP 1/2′′ Cilindrica  阿根廷用户,请问是那种管螺纹呢

既然确定是圆柱管螺纹(cylindrical)的内螺纹,那么只需要跟客户确认下用途:密封还是非密封。
如果是非密封,则选G螺纹;
如果是密封用,则选Rp螺纹。
BSP螺纹分类,可以参看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