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孔刀工作原理

楼主(2015-01-20):
浮孔刀在工作的时候是可浮动的吗?其加工原理是什么?在百度上找不到相关内容,搜到的都是浮空岛。有知道的大神可指点一二。

网友A:
搜浮动刀具,,,,,,,,,

网友B:
浮动镗刀

网友C:
是内孔加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内孔加工么?

是加工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浮动刀具,,,,,,,,,

能搜到一些内容了,谢谢,我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浮动镗刀

嗯,搜这个能搜到,有不少内容

网友D:
楼主解决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问题了吧

搜到一些资料了,有一点理解,但不是很清晰

网友E:
      名称都不对,肯定是搜不出来的了。浮动刀具实际就是可调平行刀具,当两个刃调平行了就可以用了。加工时不受刀杆的径向力而发生变化,也不受刀杆的同心度而影响加工,只要刀杆有足够的扭距力就行。就好比类似铰刀铰孔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名称都不对,肯定是搜不出来的了。浮动刀具实际就是可调平行刀具,当两个刃调平行了就可以用了。加工 ...

恩恩,谢谢指点

网友:
现在很少人用了好像,个人觉得浮动镗刀加工后用内径表测量数据表面上看起来会似乎很稳定,但孔圆度肯定不好,哪位用过的出来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