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扫描-截面的扭转控制

楼主(2015-01-20):
本例中要求方形的截面一条边在扫描过程中和某一轴保持平行
在一本书上看到的,拍了下来,并自己做了一下。
书上的实例零件没有,各位也自己画吧,最好能把自己的作品帖上来,讨论下应用。
古代的武术都讲究口诀,一招一式都有攻防,就是它用在哪里。学软件也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扭转控制可以用于圆柱凸轮的槽切除。
先上图吧~

网友:
这个教材好!!!

网友A:
请问书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书名?

高级零件教程(2013版)

网友B:
圆柱凸轮这么画是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柱凸轮这么画是一种方法

此种圆柱凸轮可以用于装配中的“凸轮配合”么?
又问,怎样生成可以用于“凸轮配合”的圆柱凸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种圆柱凸轮可以用于装配中的“凸轮配合”么?
又问,怎样生成可以用于“凸轮配合”的圆柱凸轮?

似乎不能直接用sw的凸轮配合,要稍麻烦点

网友:
圆柱凸轮

网友(2015-04-09):
高手啊,学习到了。小弟刚接触SW,望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