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切口用SW怎么做出来

楼主(2015-01-20):
红圈部分 平时也看到过 没画过 现在想不到方法 求助 怎么画出来

网友:
看不太清楚,像是球型槽,应该不难建模吧

网友(点评):
不是里面那个球槽 是外面那个看起来像椭圆的边口

网友:
这个没有做过,你试一试能否用成型工具做。

网友:
旋转切除,草图画半圆,中心线和直径重合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我试过 要有那么简单就好了 关键切出来不是你看到的那效果

楼主:
发个清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个清晰的

还是没搞明白啥意思,建模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