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越程槽和退刀槽必须要有吗?

楼主(2015-01-20):
各位大神,越程槽必须要有吗?这张图上的轴肩处没有越程槽,但有圆角,可以替代越程槽吗?求大神普及。

网友:
不一定,这得看装配进去内孔的倒角有多大,如果不出现干涉有没有都无所谓

网友(点评):
谢谢大神,我画的配合内孔上的圆角都比轴上的大。

网友:
看装配需求了

网友(点评):
谢大神。晓得了

网友:
如果没有出现装配干涉情况下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谢谢大神,装配在轴上的配合处倒角都比轴上的圆角大。

网友:
越程槽一是装配时不干涉,二是加工时刀具(砂轮)不干涉。两者不一样

网友(点评):
大神的意思是 必须要有越程槽以利于加工方便是吧?

网友:
圆角可以减少内压力集中

网友:
有些台阶处不装配东西,圆角就行,还有粗糙度要求高的需要磨得段,需要有越程槽方便砂轮进入

网友:
最好有 可以减少应力,还有很多国内的这类槽设计的都不合格 这个看过很多人出图 90% 的设计都不对  很简单的地方但是简单的把中国设计都搞死了  悲哀

网友(点评):
大神你看看我画的有没有错误的地方?

网友:
这玩意设计者一般没注意,但是工艺设计的人会要求有这个最好,圆弧角过渡的话,如果需要磨削,还得修砂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