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这样的配合,公差标注合理吗

楼主(2015-01-20):
通过槽来定位  ,类似这样的配合,看到别人这样标注,不知可不可以
因为这样的配合一般是轴孔配合,难道是为了表达间隙配合懒得查表让软件自动生成一组数字?

网友:
这样更直观,能够一目了然的看清配合

网友A:
手册中也会推荐尽量选择标准公差

网友:
同意2楼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中也会推荐尽量选择标准公差

H7 g6这种除了轴和孔可以这样标,其他地方也能用?

网友(点评):
槽相当于孔,凸台相当于轴。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如果用在不需要滑动的场合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这个零件需要在某个槽上滑动,公差过小就可能出现卡死的情况了,因为轴孔的间隙配合主要是转动,而槽相当于轴孔的轴向滑动,轴向滑动的槽有燕尾槽可以参考。

网友:
同意7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