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上使用的液压缓冲器可用于限位吗?

楼主(2015-01-20):
如题,气缸带动工件上升有精度要求,气缸本身带的液压缓冲器可用于限位吗?

网友A:
不要用液压缓冲器来限位,只能用来缓冲的,并且你要知道缓冲时间有点长。限位你必须自己设计工装机械限位,

网友(点评):
非也!油压缓冲器有个机械限位螺母,调整那个可以实现机械限位。

网友(点评):
那个是用来固定缓冲器的。不是用来限位的。缓冲器的功能就是缓冲,他有1mm的公差,你可以看下手册缓冲器的精度范围。

网友(点评):
提醒下楼主,为了延长缓冲器寿命,缓冲器活塞杆行程触底前1mm须停止。不能每次将缓冲器压缩。也就是不要用它限位,影响寿命。

网友(点评):
不能每次将缓冲器压死。

网友(点评):
限位螺母是选购的,不是一定带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液压缓冲器来限位,只能用来缓冲的,并且你要知道缓冲时间有点长。限位你必须自己设计工装机械限位,

网友:
有液压缓冲器,应该可以用作限位,成品

网友:
气缸厂家通常都有

网友:
有的会配一个长的限位螺母,所以既可以缓冲, 也可以硬限位

网友:
液压缓冲器用于限位,本身就可以加东西上去。。。

网友(点评):
这个真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液压缓冲器来限位,只能用来缓冲的,并且你要知道缓冲时间有点长。限位你必须自己设计工装机械限位,

图片说话,不是更加好?

网友:
个人觉得最好是机械限位,缓冲器只为减速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