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金属件是否会粘连

楼主(2015-01-20):
        现公司供应商提供了一套样品,其中产品一部分内部的金属球阀与外壳有紧密接触,接触长约8mm,约定的使用寿命为10年,外壳内壁粗糙度约为3.2,阀门为铸件,略微粗糙,请教在使用寿命的年限内,球阀会不会和壳体产生粘连,致使两件发生变形?

网友A:
没达到一定压力,不可能粘连。除非腐蚀性物质侵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达到一定压力,不可能粘连。除非腐蚀性物质侵入

年限是不是也是较为关键的因素 10年要粘连起来 时间还是略微有点短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年限是不是也是较为关键的因素 10年要粘连起来 时间还是略微有点短吧?

粘连是原子扩散吧,没有足够的动力是无法实现的。就像你推一个物体,力量不足以克服摩擦力,推一万年,物体也是纹丝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连是原子扩散吧,没有足够的动力是无法实现的。就像你推一个物体,力量不足以克服摩擦力,推一万年,物 ...

    以前的观念是只要有接触就会有原子的扩散,但是你说的也对,也许动力、腐蚀应该是加速其扩散的一些因素,那么至少我担心的问题应该是不会存在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