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料架怎么快速制动

楼主(2015-01-20):
小弟刚进公司不久的时候做过一个放料架,卷材是敷锌铁皮,每卷尺寸为L=1255mm,外直径为1000mm,内直径为500mm,重量为5.4T,是参照压瓦机厂家的机子做的,如图:
涨缩使用的是双向螺纹,没有压辊。
现在使用中出现了问题:受变频器控制的减速机(非制动电机)在停止命令发出后会减速一段时间至停止,而停止命令发出时前面剪切处已够量,这样就会有一段铁皮继续放出,像发条弹开那样,等下一次再次剪切启动时因原理是卷内驱动,就会造成在铁皮卷外围松散堆积,送不到前面剪切处(不知道表述清楚没,大家可以想象,当发条弹开时,如果外端头不向外拉,则发条会在离开中心一定距离处堆积),还得将电机倒转至铁皮裹紧才能再次使用,十分费时间,小弟想过把电机换成制动电机,这样可以一断电就刹车,但是考虑到卷材很重,惯性很大,突然的制动会损坏架子本身,感觉不靠谱,求大神指点下怎么能迅速制动避免这种情况呢?谢谢

网友A:
有卖‘硅油阻尼器’的,算算你工况,买一个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卖‘硅油阻尼器’的,算算你工况,买一个就是了,

硅油阻尼器  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  我查查看 谢谢大侠

网友B:
你需要储料装置来缓冲,尽量避免卷料转动速度波动,通常是地坑储料

网友C:
被动轮上装个阻力较大的装置,或者较大质量的飞轮,估计能使得被动轮转速慢与主动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储料装置来缓冲,尽量避免卷料转动速度波动,通常是地坑储料

大侠  我们前面剪切处是人工把一定长度的卷板送进剪板机,用地坑的方法会不会使中间缓冲料太重而人工拉不起来啊?

网友(点评):
简单,用单向离合器辊轮夹住,电机驱动辊轮,加计米尺控制,实现定尺裁剪

网友(点评):
大侠,我们的中间的涨缩的轴是45钢,没有热处理的,这样制动会不会很快就把轴磨损了啊?

网友(点评):
大侠,我查了下,单向离合器只能向一个方向运动啊,这个万一有什么事需要反向转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挖地坑

大侠  我们前段剪切是人工送料的,地坑里缓冲料多的话估计人工拉不上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被动轮上装个阻力较大的装置,或者较大质量的飞轮,估计能使得被动轮转速慢与主动轮.

大侠 ,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踩下停止踏板后电机减速时间内从卷材上放出来的料堆积的问题,这个要么需要立即制动,要么有个储料的缓冲,这个小弟见识少,想不出来怎么好。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没怎么看清楚

网友D:
建议电控上处理,停止命令给出后,减速停止,通过1个光电开关统计减速过程电机旋转的圈数,完全停止后,低频运行电机反转接近刚才减速的圈数时,变频噐立即停止(接线与减速停止不同)。

网友E:
期待高手解决,楼上这位方法按理说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电控上处理,停止命令给出后,减速停止,通过1个光电开关统计减速过程电机旋转的圈数,完全停止后,低频 ...

大侠,这样前面还要拉着卷材不退才可以,会不会比较费时间啊,小弟看了滚筒除杂机,感觉可以利用这种原理,把支撑轮改为托辊驱动卷材运转是否可行呢?托辊直径远比卷材小,速比比较大,电机减速段不会使卷材运转很多,可以有小的放量就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电控上处理,停止命令给出后,减速停止,通过1个光电开关统计减速过程电机旋转的圈数,完全停止后,低频 ...

大侠看这样可以不?还没完成图,在托辊中间的位置两侧再各加装一个水平向的万向轮来防止卷材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高手解决,楼上这位方法按理说可行。

领导要求要少花钱,所以感觉改起来比较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下

共同学习   呵呵

网友(2021-05-21):
根据用量需求,提前减速,开卷设备都是这么玩的。关键看你的使用场景,既然没有地坑来缓冲,那么就通过监控用量提前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