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在民间,锯床的半自动化改装

楼主(2015-01-20):
高手在民间!对于机械加工行业来说,个体企业里面应该展现的淋漓尽致!
我们公司现在有一台小锯床,3505的,普通锯床,锯床也是花了10000块钱在一个比较成规模的个体企业买的,
现在用了有3年多了吧。
之前锯床上下料的活不多,最近接了不少直接用圆钢或者是管子加工的活。
一下子锯床的上任务就重了。
如果买台新的数控锯床,没大有必要,如果把现有的这个改装成数控锯床,改装费用有些高,大约需要17000元,
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公司的某某能人最近开始琢磨自己改装。
我自己也琢磨了一下,改装方案有很多种,由于真正量大的就那么两种活,没必要进行太复杂的改进。
最主要的就是可以进行自动送料,自动送料的长短可以调节。
不知道各位民间高手,有什么好的改装方案。
大家都说说看,下面照片是我们公司的小破锯床,大家看看。
高手在民间,大家都出出方案。

网友:
民间哪有什么高手啊,你这个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随便自己改一下就是了,

1。排料用一个斜面,一把‘橡皮榔头’,

2,前面的那个管子干完了,后面的杠杆推一下,进下一根料,

3,到头了,把凸轮顶一下,就卡紧了,

4,一步一步进就可以了,

5,大概花2000块钱,就搞定了,

网友(点评):
8 爷想法和我一样,但价格会高点吧;

网友(点评):
民间高手

网友:
这种自动送料的我在一个二手设备厂见过一个,是利用的带槽皮轮的转动送的料,控制皮轮的转动来控制送料量,主要松的是金属棒材一类的

网友:
两排进给轮,一个电机带动,头上加个限位,类似卷钢管的送料轮,顶到头就打滑,开锯,锯完再顶,前面的料就滚下去了,

网友:
送料一般是液压夹紧,伺服电机控制送料长度吧?随便找个全自动锯床的视频仿一下动作就可以了。

网友:
要改送料机构找我QQ 417315923@qq.com

网友A:
下面做个托板,头尾用卡针限位,装夹好之后,伺服系统控制伺服电机带动托板移动即可.

网友:
就像4楼说的一样,一个电机带一排滚筒送料,头部限位;一根锯完后,气缸从侧边推一根上辊道。

跟铝材厂那个“铝棒自动锯机”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做个托板,头尾用卡针限位,装夹好之后,伺服系统控制伺服电机带动托板移动即可.

你看看帮我选一下伺服电机
这个我不大在行

网友:
用三个缸外加plc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
搞几个气缸就可以

网友:
用几个气缸,拼几下就好咯。这个好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帮我选一下伺服电机
这个我不大在行

公式给你了,不想用齿轮的话就把j1,j2给去掉换成联轴器就行了

网友:
前来学习一下

网友:
你好!我们是专业设计公司,如需可联系qq:1017950568

网友:
借鉴现成的比较好,东西也好找、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旭东的吧

网友:
油缸加直线编码器,PLC控制,触摸屏设定每次下料长度

网友:
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网友:
这个没有啥难度啊

网友:
这个不难啊,见过有人改的,但2000好象整不下来

网友:
亲这个应该很容易自己做的吧

网友:
都是高手,谁拿个图纸看看啊

网友:
这个对于学机械的应该不难啊?

网友:
气缸加电机!传感器加电气控制!就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