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盘精密收线机最佳控制方案

楼主(2015-01-20):
现公司想做一款收线机,主要用于3.0mmABS弹性材料收盘。线盘直径200mm,排线宽度50mm
要求线材收盘的时候要排的整齐,有没有哪位朋友做过类似方案。如上图是两种排线方案:一种是线盘固定,排线装置来回排线;另一种是线盘移动来回排线
可以谈下费用问题。
联系:社区短消息

网友:
  成熟产品了。

网友:
电线生产设备

楼主:
要考虑的问题还是很多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很重要。

楼主:
收铜丝或铁丝是完全没问题的(容易定型),而且线盘标准,牢固不变形。但收带有弹性材料的产品要考虑的问题太多:1,它有回弹性如果收线张力有轻微波动或者换向时有偏差,后面的排线就会变乱。2,塑料线盘或纸盘强度不够时会撑开线盘这样的排线的宽度又会发生偏移,这种也会造成后面的排线会乱。

网友:
张力控制是关键,达到什么标准?

网友:
张力控制!

网友:
收线排线方式方案很多,如果传统的方式可以用,你就采用传统的结构成本会比较低。如果需要的是一种单一产品收线,可以采用专用设计的机构收线机体积会比楼主图片中的设备小很多,便于安装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