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导轨该如何调整间隙?

楼主(2015-01-20):
请教各位,图中的方形导轨有什么调节的结构么?滑动件有三个面与矩形接触,方形轨道如何固定到架子上呢?3.2米长如何保证水平呢?

网友:
1)为什么用方形导轨?有什么优点或不得不采用这个的原因?

2)怎么固定到架子上?你都说了包三面,那只能是那个闲着的三面了。

3)3.2米长如何保证水平呢?那得看架子的牢固度、中间闲着的面上的支撑物和支架之间的可调性了。

网友:
中间夹一层钢板做调整。

网友:
在内侧做个地脚,拿地脚螺栓固定

网友:
你这属于滑动摩擦,很费劲,二楼已经问的比较清楚了。
非要用这方式,我建议一根导轨固定死,另一根导轨用螺纹顶紧机构调节

网友:
滑动件和方形导轨直接接触???

网友:
换直线导轨吧,这么长,还是滑动摩擦。。。

网友:
很容易卡住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