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老师做一个防水件,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5-01-20):
本人为在校机械专业本科生,帮老师做个东西,大体上说就是一个防水件。现在我想用铝管来做,内径100mm,外径110mm,然后前后抠两个盖盖上。

想问一下各位前辈,密封方式我采取什么样的比较可靠,挑螺纹的话什么规格较好,要是用o型圈是装在盖里还是筒上比较好。

刚上大一基础知识都还没掌握好,问的问题可能很可笑,还望各位大神不要见笑,谢谢!

网友:
管壁较薄,O型圈还是在盖上吧,倒是可以参考一下水杯的密封

楼主:
感谢您的建议,再想请教你一下要是加工螺纹的话什么规格的最合适呢

网友(点评):
防水要求是多少压力

网友A:
估计你这是经常要拆卸的,密封主要还是靠O型圈,螺纹就采用普通螺纹吧。

网友:
做管螺纹的话,应该用DN100标准尺寸管子。
若是不活动的压紧密封,就用密封垫或密封圈。

网友:
知道暖气那种防水么,用那种就行,直接螺纹,在螺纹处缠密封胶带然后再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这是经常要拆卸的,密封主要还是靠O型圈,螺纹就采用普通螺纹吧。

好的,谢谢您

网友:
如果是旋进去O形圈装在螺纹根部,如果螺栓固定那得焊法兰,至于装在筒壁上的方案,如果你想装的轻松的话就不要考虑了,憋压

网友:
你想增加密封程度,可以用压铆的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