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合金4033,如何切断?

楼主(2015-01-20):
直径435毫米,孔407毫米,单件长度15毫米的高温合金4033,如何切断?

请教,谢谢。

网友:
有那种切管机什么的,就是弹簧夹头的车床,带个切刀

网友(点评):
那么短,那么大的直径,弹簧夹头不好使。也没见过那么大的弹簧夹

网友:
长度好短啊,可以用楼上方法,也可以拿线切割

网友:
线割或者激光切割

网友:
懒得倒口磨头要不你就上面仁兄那办法,神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