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下踩的自行车可行吗

楼主(2015-01-20):
可以用向下踩脚踏板(下面加一弹簧)用曲柄滑块机构原理带动自行车齿轮转动吗,求指点

楼主:
用一干将脚踏板上一点与自行车齿轮上一点连接,脚踏板上相当于滑块,齿轮就是曲柄,由滑块带动曲柄转动

网友:
这样是不是和蒸汽机/柴油机上的气缸输出一样啊?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可不可行先放一边,采用这种结构省不省力,操作是否舒服呢

网友:
这得用多大的飞轮?

网友:
我爱发明有一期就是类似上下踩踏的自行车,你可以去查一下。

网友:
试下动作就不舒服的。

网友:
关键是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网友A:
这种方法不实用,用弹簧储能无疑多作功,另外在不平坦的路上你会觉得有劲却使不上。

网友:
1.  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
2.  优点在哪,缺点在哪?对现在主流的自行车有什么优势?
3.  建议专利检索,会有收获的。

网友:
http://kejiao.cntv.cn/C24907/classpage/video/20120324/100038.shtml

《我爱发明》之 快乐骑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不实用,用弹簧储能无疑多作功,另外在不平坦的路上你会觉得有劲却使不上。

如果将座位不固定以弹簧支撑不平坦时由座位上下运动带动齿轮运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