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耐300度以上高温,又不导热,密度又小的材料

楼主(2015-01-20):
求教各位,即耐300度以上高温,又不导热,密度又小,就是要比较轻的材料,强度一般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玻璃纤维保温棉

网友:
楼主最好说明一下用途。

网友:
酚醛泡沫

网友:
石棉、云母、PEEK等很多的,关键是要知道你做什么用的

网友:
空气:呵呵!开玩笑的。不过也不是开玩笑。你可以用薄中空密封不锈钢来用。类似保温杯。其实算下来密度也不高。

网友:
石墨!!!

网友(点评):
石墨是热的良导体吧?

网友(点评):
这个没有考虑

网友(点评):
主要只想到有用石墨材料地零件。

网友:
微晶玻璃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