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阳极氧化后导电吗?

楼主(2015-01-21):
    我查的资料铝阳极氧化膜是不导电的,化学氧化膜才导电。
    今天看到的图纸,表面处理要求是:Al/Et.O.cd.Cl(YE),翻译过来就是铝/电化学处理.氧化.导电.着色(黄色)
    要求也就是阳极化着黄色,怎么还要求导电?

网友:
正常不导电

网友:
一般这个ET是只在做阳极的时候用电方法做。做完后表面就不导电了。这个本来就是电阳极氧化的正常工艺。本来大多数阳极化时工艺就要通电状态下进行的

网友(点评):
阳极化是通电下进行,阳极化膜不导电,可图纸上符号cd(conduction)是导电的意思,难道图纸写错了。

网友:
楼主,推荐你看下"铝合金阳极氧化工艺技术应用手册",就不会困扰了

网友:
若没有导体直接相接就不导电。

网友A:
你的简写翻译依据是什么?
感觉应该说的就是ET 电化学处理  O.CD,通电氧化, CL,着色处理
否则解释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简写翻译依据是什么?
感觉应该说的就是ET 电化学处理  O.CD,通电氧化, CL,着色处理
否则解释不通

       图纸上只有代号,我是查的标准,GB-T_13911-1992_金属镀覆和化学处理表示方法,按代号应该是我那种翻译,因为化学导电氧化代号是:Ct.Ocd.
        而且Et已说明是电化学处理,无需再加cd表示通电。
        我现在严重怀疑是图纸代号表示错误。

网友:
应该是导电氧化,(如在微波器件盒需要接地时),可以做的,做完表面呈金黄色,具体注意事项直接跟做氧化的人员联系

网友(点评):
导电氧化属于化学氧化,不是电化学阳极氧化,导电氧化后零件是导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上只有代号,我是查的标准,GB-T_13911-1992_金属镀覆和化学处理表示方法,按代号应该是我那种 ...

应该是标注错误

其实这份标准也是吃饱撑着的,多写两个字又不会死,还定个简写标准
我看老外的图纸都是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电镀或者阳极,最终标准是什么

网友(点评):
是的,我也觉得不如写字来得直接。

网友B:
可以做导电阳极化,导电阳极化也是标准工艺

网友(点评):
阳极化膜还有导电的?请问膜厚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导电阳极化,导电阳极化也是标准工艺

这个没研究过,以前做过电控盒,要求导电阳极化,成品可以拿万用表测,确实导电。

网友:
现在可以做一种可以导电的氧化,我上个月就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