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气路经过三通接头分为两个气路后,压力会减小吗

楼主(2015-01-21):
一个气路经过三通接头分为两个气路后,压力会减小吗

网友A:
不会有太明显变化

网友:
你首先得明白压力的计算公式,看一看公式,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
压力取决于负载

网友(点评):
真搞懂这句话的估计有一半人就不错啦

网友:
这个也可以问?

网友:
理论上讲,是肯定的。不过减小多少,影响有多大,还得你自己去搞清楚。

网友:
基本不会

网友:
基本不会。。

网友:
如果是流速,算上管阻,会有些许影响,但计算时按管阻为零来计算。
但压力,楼主知道什么叫气压的压力吗,是压强,则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分出来的气路如果堵住测里面的压力,应该没多大变化,从流体力学的公式看的话,分两路后流速有损失

网友:
我们在空旷的地方大气压力是0.1MPA,在一个封闭的小屋子里还是0.1MPA,以前刚学习这个时我想不通的时候就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理想是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有太明显变化

稳定后  就是气流不流动了  气压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点评):
看干什么,若是通风除尘,就是流动的,若是承载,就是静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