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看看这个玩意儿,简约不简单

楼主(2015-01-21):
P0M材质

楼主:
自己坐沙发。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路程却有远近之分。

网友:
特地来增长见识的,求科普这个是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
什么叫简约不简单,给说两句啊

网友:
图什么也看不清楚,楼主开八。

楼主:
赛刚零件,机械手臂上面用的。产品不复杂,普通机床都可以干。六百多长,两个面开槽,厚度和直线度如何控制,不知道各位前辈有何高见

网友:
齿条,塑料的干嘛用的?
我只是奇怪中间那个朝向齿面的凹槽到底什么样的?

楼主:
普通腰形槽,形状跟主视图上面的一样,只是盲腰槽

网友:
齿条,塑料的机加工后易变形,不知道对其使用有影响不?

楼主:
齿面有直线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