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22的孔是否能使用孔径24的卡簧?

楼主(2015-01-21):
下载观摩米思米的某个机构的时候,发现在直径22的孔内使用的是24的卡簧,非常不解。我一直以为孔多大就用其对应的卡簧,请问这是否有讲究?还有卡簧在机械手册上的沟槽尺寸,因为没有经验,是否严格按照其推荐尺寸即可?

网友:
根据内孔大小选取卡簧直径一般±2mm 可以卡住就行

网友A:
那个直径,是实际尺寸,还是公称尺寸?

网友B:
如果你能放进去,问题是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直径,是实际尺寸,还是公称尺寸?

模型上面的,不知道怎么算,反正测出来是22,是不是卡簧型号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能放进去,问题是不大的。

米思米的模型啊,只是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直径,是实际尺寸,还是公称尺寸?

算是实际直径吧。。。前辈,我一直以为直径22的孔只能选取孔径22的卡簧,这是对是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是实际直径吧。。。前辈,我一直以为直径22的孔只能选取孔径22的卡簧,这是对是错?

沟槽尺寸就按手册上的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是实际直径吧。。。前辈,我一直以为直径22的孔只能选取孔径22的卡簧,这是对是错?

直径22内孔的卡簧,配的内卡簧外径标称是22,实际24左右.单过槽深1.5这样

网友:
8楼的很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