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铝合金如何氧化处理才能做到在盐水中绝缘?

楼主(2015-01-21):
最近碰到了上述问题,求助各位大神;样品经过阳极氧化后在干燥环境下用万用表和摇表测试发现绝缘性非常好,但是该工件在实际使用时是浸泡在盐水中的(盐水带电),而样品表面一旦涂抹盐水后再用摇表测试,显示电阻几乎为零。请问用什么表面处理方法能让铝合金在电解质溶液中也能绝缘?要求能承受220V电压

网友:
盐水本身就导电

网友(点评):
是在工件内腔和外面涂抹盐水,盐水之间不相互连接;但是涂抹盐水后发现氧化层的绝缘效果似乎失效了,擦干盐水后又恢复绝缘性

网友A:
阳极氧化后做封孔处理没有?

网友:
还可以试试微弧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阳极氧化后做封孔处理没有?

不清楚厂家做了没?请问大侠这是否是原因?

网友(点评):
没有封孔处理,那是肯定导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