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m厚的透明PC板,怎么折弯

楼主(2015-01-21):
这两个件用5mm厚的透明PC板,折弯是怎么折的呢?外协厂反馈折不动,我有点不太相信,哪位师傅帮忙指点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A:
PC板那么脆,折不了!
一般都是用亚克力折弯!

网友B:
冷折怕是不行吧,热弯倒是可以

网友C:
用热风枪,一边吹,一边折。做过!!!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折怕是不行吧,热弯倒是可以

刚才到阿里巴巴上找个商家咨询了一下,他说能干,想了解一下PC板的折弯工艺,这方面的资料在网上还不太多

网友D:
以前折过亚克力板,其实大同小异,就是将需要折弯的地方加热到一定温度,然后折起来就行了。
不过以前折的是3mm的,5mm没折过,不好折可能是加热不均的缘故,塑料件的热导率低,越厚就越难折。
5mm使用上下两面加热应该可以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热风枪,一边吹,一边折。做过!!!可以

折弯处会不会裂呢

网友:
有机玻璃折弯没见过,亚克力折弯到是在灯饰厂看到过,只要稍微加热就行。

网友(点评):
亚克力,又叫PMMA或亚加力,源自英文Organic Glass(有机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折过亚克力板,其实大同小异,就是将需要折弯的地方加热到一定温度,然后折起来就行了。
不过以前折的 ...

用什么方式加热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弯处会不会裂呢

看你折弯角的大小吧,我之的是R比较大(R10),小的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方式加热呢

方式很多啊,可以用电热丝;薄板用热风机单面吹就行。

网友:
只能热弯,类似钢板折弯,不过折弯刀头要加热

网友:
热风枪,修手机的都有这工具

网友:
折弯应该可以,PC板折过2,3mm的,5mm没折过
不过可以换个思路,焊接

网友:
只能热弯

网友:
在折弯处铣出2mm深V型槽然后用热风枪加热就可以弯,而且很规矩。

网友:
还真没玩过塑料板。估计这产品对折弯模具的强度要求不会太高,因此可否考虑将下模开孔后塞进电热管来进行加热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方式加热呢

灯饰厂是整块亚克力放进去加热后,然后放入模具成型,放在烤炉里加热,烤炉里有发热管,加热温度应该不会超过100度。不过你这种的话可能只能用局部加热,你可以用风枪或者吹风机加热试试。

网友:
最好找专门加工热弯的厂子,要是圆角要求不大,厂家自己就干了,要是圆角有要求,那可能得多找几家

网友:
换亚克力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PC板那么脆,折不了!
一般都是用亚克力折弯!

亚克力比PC更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亚克力比PC更脆

亚克力折弯做过,PC板折弯没试过!应该是才疏学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