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MoV淬火后硬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5-01-21):
Cr12MoV淬火后硬度能达到多少?最近一直纠结这个问题,采用这个材料做的不锈钢丝冷轧轧辊,采购的轧辊硬度总是达不到我的使用要求,用不了多长时间轧辊就损坏了,实测现有轧辊硬度只能到HRC55-57,我使用要求应该在60-62这样比较合适,请问各位高手,Cr12MoV这个材料能否处理到HRC60-62?或者有什么替代材料吗?我轧辊尺寸直径290,厚度45左右,还请各位赐教

网友:
二十辊轧机工作辊好像就是这种材料,应该HRC65都可以的

网友:
可以达到62HRC

网友A:
楼主咋不先去检测所购进的材料是否纯正先,

再就去热处理厂了解工艺,为何不能在硬度上达标。硬度不合格咋就不判退处理?再整不定就该换协力厂。

网友:
同意5楼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咋不先去检测所购进的材料是否纯正先,

再就去热处理厂了解工艺,为何不能在硬度上达标。硬度不合格 ...

原因其实大家都明白,不是私人的厂子,事情好多的。。。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其实大家都明白,不是私人的厂子,事情好多的。。。

恩

网友:
我们最近在用这个材料 最后TD处理 ,硬度达到HV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