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传动功率的概念,理解不是很到位

楼主(2015-01-21):
如题,设计带传动,查手册,有设计传动功率这个参数,以前不是很懂就直接跳过的,求解释,该如何设计这个传动功率?谢谢

网友A:
与转速和带牵引力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转速和带牵引力有关

带传动的功率和带的应力成正比,而应力是有上限的,即许用应力。带能传动的功率也有和极限,超过极限,带会断掉。

网友(点评):
超过效率降低,打滑,寿命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转速和带牵引力有关

谢谢你的回复,只是还是不是很懂,转手册上有效圆周力(牵引力)=功率/速度
那么是由已知功率来计算牵引力还是说由牵引力来计算传动功率呢?
假设:传动功率=牵引力*速度;速度v=电机转速,牵引力=?

网友A:
”速度v=电机转速”就不对,带是线速度,电机是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v=电机转速”就不对,带是线速度,电机是转速

嗯嗯,对的,我理解这个,是我表述得不够严谨,是该说带速=角速度(电机)*带轮半径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对的,我理解这个,是我表述得不够严谨,是该说带速=角速度(电机)*带轮半径才对

v=2piRn/60 才对吧,不过那个牵引力我也不是很理解,丝杠的我晓得,F=摩擦系数*mg ,带传动不了解,一起学习

网友:
任何传动系统都属于做功的过程
既然是做功,那就得有个衡量的指标,就是功率
这也就是传动功率的来源
有了传功功率,就可以选择合适的动力了

网友(点评):
感觉你所讲的应该是传动系统的传动效率而不是传动功率

网友(点评):
传动效率是针对采用不同的传动方式而言的

网友(点评):
顶一个,正解

网友:
与你机器的功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