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受横向外力如何计算受力分析

楼主(2015-01-21):
如图,物体受到横向外力,四个通孔是6.5的,里面是穿m6螺栓8.8级
问下如何分析这种情况下的螺栓受力以及强度能不能承受?

大家指教下吧,拜托了

网友:
又是拍头壳发帖。

四个螺栓受力后有两种情况:
1、没事,可以安心睡大头觉;
2、有事,1~4根螺栓发生断裂。

网友(点评):
还有力的大小是多大

网友(点评):
这个。。。这个。。。 没说啊!

网友:
这个受剪切力,教科书有典型例子

网友:
典型螺栓受力分析,别告诉我你没学过机械设计。

网友:
看是什么螺栓类型,
如果是铰制孔螺栓,可以只校核剪力,
如果是靠预紧力工作的普通螺栓,先计算工况下摩擦力所需正压力校核螺栓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