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扭矩计算公式释疑

楼主(2015-01-21):
请问大侠计算电机轴扭矩的两个公式有什么区别:T=(Fa*I)/(2*3.14*n1)与T=umgXd/2000X效率?后面一个是好像是普通感应马达的

网友A:
应用的场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用的场合不同

真的还不明白,比如说什么场合,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还不明白,比如说什么场合,谢了!

前面的公式适用于滚珠丝杠驱动扭矩计算,后面的适合于皮带、齿轮齿条驱动转矩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公式适用于滚珠丝杠驱动扭矩计算,后面的适合于皮带、齿轮齿条驱动转矩计算

大侠,我看到说后面一个公式适于普通感应电机,那普通感应电机就不能带滚珠丝杠了吗,或者涉及到电机了,谢了

网友(点评):
都是计算驱动负载所需转矩,和电机类型没有关系吧,可以把原文贴出来看一下吗?

网友:
不太知道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我看到说后面一个公式适于普通感应电机,那普通感应电机就不能带滚珠丝杠了吗,或者涉及到电机 ...

大侠 你再看看,蓝色框处。

网友(点评):
大侠,上面蓝框内公式是求驱动负载扭矩Ta,由此依据所需扭矩大小对照样本进行伺服电机的选型,而对于普通电机则可由下面蓝框内公式求出电机功率,从而依据功率选型,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 你再看看,蓝色框处。

明白了,上面的用于伺服和步进电机,下面的用于普通电机,是吗?

网友(点评):
不能这么说,你又混乱了,伺服、步进电机选型时要根据输出扭矩来定,普通电机选型是依据功率来定,所求不同。

楼主:
引用 楼主:
明白了,上面的用于伺服和步进电机,下面的用于普通电机,是吗?

知道了,你很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