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带跑偏问题

楼主(2015-01-21):
传送带怎么解决跑偏问题?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0793
看看这个帖子

楼主:
刚看到这个贴子,但是还是想问一下,鼓型的不会越跑越偏吗?轧辊之间比两端直径小的话不会好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看到这个贴子,但是还是想问一下,鼓型的不会越跑越偏吗?轧辊之间比两端直径小的话不会好点吗?

皮带在圆弧形的轮子上时,皮带的受力一直是在圆弧的最高处,你觉得会跑偏 是你的错觉。。。。。

网友:
鼓型的话中间的张力会大点,带会想张力大的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在圆弧形的轮子上时,皮带的受力一直是在圆弧的最高处,你觉得会跑偏 是你的错觉。。。。。

“跑紧不跑松”“跑后不跑前”“跑大不跑小”能详细解释一下这几句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跑紧不跑松”、“跑后不跑前”、“跑大不跑小”能详细解释一下这几句话吗?

仔细看那个帖子呀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2425&extra=&page=2
别人都解释好了。。。还问
  输送带跑偏遵循“跑紧不跑松,跑高不跑低,跑大不跑小,跑后不跑前”的规律。具体如下:

      (1)跑紧不跑松:当输送带在运行过程中,如果头尾滚筒中心线不平行,造成输送带两侧的松紧程度不一样,那么输送带向紧的一侧移动。
  (2)跑高不跑低:如果支承托辊等装置没有在与输送带运行方向平行的同一个水平位置上,而是一侧高一侧低,那么输送带就向高的一侧移动。

      (3)跑大不跑小:滚筒外表面加工误差、粘料或磨损不均造成直径大小不一,胶带会向直径较大的一侧跑偏。
  (4)跑后不跑前:如果托辊支架等装置没有在与输送带运行方向垂直的截面上,而一侧在前一侧在后(按输送带运行方向定),那么输送带向在后一侧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那个帖子呀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2425&extra=&page=2
别人都解释好 ...

呵呵,没看到,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