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管路结构?

楼主(2015-01-21):
这应该是油路还是水路系统结构呢?是车辆上用的吗,总长约1.6米

网友:
排气管?消音器?

网友:
应该是冷却或加热所用,看到有循环管路。

网友:
怎么看着像排气管,消音器呢

网友:
应该是发动机上用的,有可能是加热某种循环液体,比如用来给尿素罐加热

网友:
应该是汽车尾气消音器

楼主:
谢谢大家,看起来应该是消音器系统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排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