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程图数量填写链接bom表数量的问题

楼主(2015-01-21):
通常大家做图,零件-装配体-标准件-出图-装配图-BOM表-工程图
这里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
出BOM表的时候 SW给我们自动统计了 某一个件的数量
比如: 图号为 22344587 斜楔 22件

出完BOM表 要出小件图了
出图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数量

之前的做法 都是手动输入的
问题来了
如何才能在工程图出图的时候,数量一栏自动连接BOM表中统计的数量呢?

求大神指点!
http://tieba.baidu.com/p/3136853216

楼主:
不知道可行性如何

网友:
装配体中也不知道“数量”是什么代码

网友:
第一点,技术上不可能实行,因为建立工件模型时,装配体模型尚未建立,这时工件模型的属性如何链接明细表数量
第二点,生产上不可能实行,一个工件未必只装在一种设备,特别是非标设备,更多的是一个工件在一种设备只有不多数量,但在许多设备都有应用,这时你怎么用软件来统计,毕竟装配体明细表的工件数量只针对此装配体。而且生产部统计工件数量时,本就是在明细表上统计的,然后依此下达生产计划,工人是按生产计划和图纸来加工工件的。
而关于工件数量的问题早在其它论坛的inventor版块由国内inventor资深应用老师陈伯雄领衔深入讨论过,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查查

网友(点评):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不是在装配之后,而是在多实体出图,在装配体里还是一个零件图的数量,我是用vb实现多实体出图和提取多实体数量。

网友:
bom显示的数量是当前装配体的零件数量,楼主要把装配体的零件数量链接到零件工程图的话,使用宏遍历装配体可以读取到零件数量自动填写到零件自定义属性,再链接到工程图,但装配体的更新不会关联到零件的自定义属性,意义不大。

网友(点评):
在整机下提取数量来做材料清单是很方便的,一般做这个都是完成整机的设计了,不在进行更改,如果需要从新加入新零件,那就再次运行数量提取,即可完成。

网友(点评):
刚好想找您了解下自学的方法,方便留下联系方式吗?@阳光MAN

网友:
从实际生产上论述工件图纸不必写上数量的原因
成批制造、反复使用的图纸不写数量!
设计人员不写数量,数量由生产安排人员定。零件数量是生产计划问题,不是设计管理范围。图纸上无需标写数量
实际工作中,生产管理人员可能会在你的图纸上注明要加工几件,或者你需要几个做实验的加工件自己注上。但这绝对不是规范的做法
有人误以为,在装配图中明细栏中填写的数量是直接用于生产加工。这也是错误的概念
那个明细表也称为BOM。是这张装配图的单位用量。比如这张装配图标明有2个302轴承,那意味着按照这张图单台套需要2个302,如果是10台套,则需要20个302。而且,这并不是直接用于生产,而是给计划部门使用,给工艺部门使用,给销售等部门使用的。真正用于生产的需要经过工艺部门才能用于生产。
数量有两种定义:
1、装配数量:零件用于组装,每套组装件上此件的数量,必须在装配图纸上给出;
2、加工数量:对于来件加工或配套加工的企业,只考虑订单数量,不考虑装配数量,则只需要有生产指示部门制定加工数量,在图纸上不必要给出。一般此类只适合加工图。
另外:工装工具等的零件图,也应标注单台所需数量,其实和上面的1、情况相同。

网友:
接着谈。
在零件图中标注数量是不对的,因为数量对于加工的工人而言是变化的,如这个数量是表示这一台设备的需要量吗?是否包含了其它部分对他的借用?是否包含了备件?本此订单中共有几台设备?
设计是不在图纸上写数量的,因为要多少个是你制造根据计划来计算的,我做设计的怎么知道你这个阶段要做多少个?数量搞错了算谁的?而实施了ERP后,直接出制造任务单,连制造部门也不写数量了。工人师傅拿图纸,按任务单上的数量制作就可以了

所以,要求设计在零件图上写数量,是原来比较落后的制造管理水平决定的,因为这样可以方便工人,拿到图就知道了关于这个零件他应该知道也必须知道的一切了。

陈伯雄观点:
BOM是整个机器的、总的物料清单,几乎所有国家的零件数量都是在装配工程图的明细栏(Part list)中注明。
在装配模型的BOM数据中,已经存在了、并能动态关联的“某零件数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当然不会存放在某零件模型中;而零件工程图的关联数据,是取自这个模型中,而不会取自这个模型参与装配模型中。
即便可以把这个模型参与的装配模型中的数量数据取出,还有个问题不好办:这个零件参与了多个不同装配(这很常见),您要取出哪一个的数据呢?
我已经说过,数量数据是工艺数据,要与制造和销售相关,并不只由设计决定。例如某活塞销,在年产10万辆份的生产纲领下,须制造11.5万辆份的数量,这不是设计者需要控制或者能够控制的数据。可见,零件数量的多少,不是“这个零件”的数据,而属于与制造管理相关的数据,不应当在设计阶段确认。
在1969年我开始学徒的时候,一汽设备厂的规则是:图纸上不写数量,别在图纸的工票上写明制造号、制造数量、工时定额和加工要求。
如果是“原来比较落后的制造管理水平决定的”,那可就得说是1969年之前的事情了,我不知道。
不过,这话可就扯到“四十年前”了,都40年了,总该有点进步了吧?

inventor技术专家666观点:
零件图中带数量是跟老苏联学的,早已不用了。
某个装配要用到多少基本件(包括自己的与借用的)、多少标准件等由该装配的明细栏(或明细表)决定。
至于某一批次生产该制造多少基本件、使用多少标准件,直至由哪个车间(或工段)负责,由生产的组织者在生产计划表中根据设计资料做安排与汇总。
那种谁都想在设计图纸资料中“落上一笔”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只会给别人与自己添乱。军事管制式的制造企业,或者封闭式的小生产工厂,才会使用或容忍使用这种办法。
某个零件(或部件)该做多少个是由生产计划表来决定。
    关于某个零件的数量,是由所用到它的部件来决定的,表达在该部件的明细栏(或另外给出的明细表)中,而其数据源于部件的BOM。
    因此,现行的国家标准也好、Inventor也好,都没有错或不妥当,它完全符合“一个数据、由一个人、在(源头上的)一处、说一次”的规则。
    有人想在零件的标题栏中另外添上“数量”这一栏,尽可以自己另外去自定义。至于Inventor则不能直接予以支持,因为它既不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又不符合大多数人的要求。
    另外,以滚珠轴承为例,对于轴承厂来说,它们是零部件。例如:许多型号的轴承(部件)都用到某一种规格的钢珠(零件)。这张钢珠的零件图上的“数量”栏该填写上什么数字呢?这张钢珠的零件图是否必须首先归属于(而且只许归属于)某一个型号的滚珠轴承呢?

网友:
7楼的大侠已经说的很到位了
装配体有个数量A零件图上又有个数量B,那多做了或者少做了就分不清责任。
一个数据由一个人在一处说一次,就避免了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