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定做一把修底面的铣刀,有能做的吗

楼主(2015-01-22):
专门修底面的铣刀,两个刃刀片交错排列,旋转一圈圆周38,修底面用的,刀片和底面必须平行,我刀片选的是正方形刀片,这个应该不难吧。其中一个刃口的刀片必须在中心,安装SPMG070308刀片。莫氏3号锥柄,第二张图片是底部刀片安装示意图

网友A:
得考虑排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考虑排屑

这个一般没有问题,我不是当钻铣刀用,不直接往下钻。一把铣底面余量也就一两毫米

网友B:
"刀片和底面必须平行"  明白的看看这句话,你是不是开玩笑

网友C:
切削面太大,机床得要够大,刚性好。而且加工出来的面也不会太好看。因为主轴转速不上去

网友:
麻花钻,用工磨平刃磨后角,就是一把能保证要求的平底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片和底面必须平行"  明白的看看这句话,你是不是开玩笑

我这个刀不是铣平面的,是铣螺杆底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削面太大,机床得要够大,刚性好。而且加工出来的面也不会太好看。因为主轴转速不上去

余量只有1毫米,而且留抛光余量的。所以光洁度要求不是太高

网友:
       几个刀片叠加起来,做得再平转出来都是有明显刀痕的。不如设计一个大刀片做。

网友D:
1)刀片不建议两条相邻的刃同时切削。也就是说你这把刀不建议用S型刀片。
2)刀片大小相比刀具直径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刀片不建议两条相邻的刃同时切削。也就是说你这把刀不建议用S型刀片。
2)刀片大小相比刀具直径太小了。 ...

谢谢你的建议,麻烦请教你一下,市面上有没有平底过中心的可转位铣刀买,我铣刀外径要大,基本上要30以上

网友(点评):
钻铣刀应该可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刀片不建议两条相邻的刃同时切削。也就是说你这把刀不建议用S型刀片。
2)刀片大小相比刀具直径太小了。 ...

钻铣刀我看过,可是我需要的是铣刀底面外侧和中心刀片是平行的铣刀,而且要过中心的,基本上和平底钨钢铣刀那样的底面。现在几乎全部铣刀都是底面外侧高,中心低。这样的铣刀铣平面当然是平的。可是我现在加工的是螺杆,也就是说铣刀在圆周上铣,所以底面不平的话底径就铣不平

网友(点评):
完全平的话做非标刀吧,前面说了,用大点的非正方形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