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放置轴承的孔大了怎么办

楼主(2015-01-22):
冷轧机减速机轴承孔磨损严重,公司工程师设计了个套,放置在孔里焊住然后用镗床镗孔各位高人有何看法?

网友A:
可以这么搞,另外可以在轴承上动动脑筋,在内孔不变的情况下,外径可以选择换大一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搞,另外可以在轴承上动动脑筋,在内孔不变的情况下,外径可以选择换大一档的

轴承座壁会很薄吧,再加上本来就容易磨损。
个人认为磨损主要来自于同心度不够吧

网友:
可以这么做的,另外再看看,轴承座上的孔是不是大了,有没有跑外圈的可能

网友:
工程师的办法好。外圈太松了,跑外圈导致磨损。磨损会不均匀。镗一下,可以保证同轴度。

网友:
减速机壳体是铸铁的,焊接的接缝强度不是太高吧。能长时间用吗

网友:
一般也就这么办了  没什么好方法

网友:
冷轧机减速机轴承孔磨损严重,有多严重,镶个套再加工后,套能剩多少
实在不行做个非标轴承吧,我们以前做的铝轧机有的轴承就是定做的

网友(2017-09-11):
建议可以看一下索雷技术现场修复轴承座磨损,方便快捷,现场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