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Cr13淬火还是渗碳淬火求助。

楼主(2015-01-22):
2Cr13按碳含量是属于低碳钢了,但是拿2Cr13的直接淬火的貌似要常见写,反而不怎么拿2Cr13渗碳淬火,这是为什么?只为得到低碳马氏体?低碳马氏体在工程运用中有什么好处呢?还是怕渗碳后影响2Cr13的防锈性能?

网友:
看你需要硬度,如果硬度不够可以用3Cr13、4Cr13,如果硬度还不够那只有渗碳,不过本来马氏体不锈钢防锈就不好,是不是该考虑换材料了,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咱每年都要看一遍热处理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