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使用220v交流电,而有的国家却使用110v?

楼主(2015-01-22):
这个问题属于电气发展史的范畴。

中国为什么选用 220V?

上世纪初,中国的电气设备大多数来自美、英、德、瑞等国。而东北的电力则由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管理。这也就造成了各个电厂所提供的民用电压大小趋从于所进口国家电压的情况。如上海情况,清光绪十六年(1890)上海开始使用白炽灯,电压为 100 伏,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公共租界开始日夜供电,电压改为 200 伏。1913 年,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改供电方式为交流单相 110 伏,三相 190 伏。

据《民国时期机电技术》中记载,关于用户的灯和电力合用的三相低电压,有 220 伏、380 伏与 110 伏、190 伏的区别,欧洲习惯都采用前者,而美洲习惯用后者。欧洲人说他们的选择用铜可节约甚多;美洲人说,用了 110 伏的电灯电压,白炽灯发光效率较高,这也是节约之方式。因此,中国要订立标准,请教外国专家或教授,各执一词,各有其理由。

据 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的统计报告《全国发电厂调查表》纪载,中国电厂所用机器,来自各国,故电机之周率及电压,分歧难处,绝无标准,各以制造公司之习惯而异。关于电压种类之统计材料部大完全唯以下数点,应为吾人所知:

1.除极小电厂外,发电配电,皆用交流(AC)及三相三线制。
2.家用低电压,多为二百二十或二百伏而脱(220 or 200 Volts)。

决定电压标准的选择问题的因素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历史原因,即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的现状是什么,各种电压等级所占比例情况是什么;一个是技术原因,即各个电压等级的在技术上优劣比较;一个是国家具体情况,如资源问题。

1928 年 7 月 16 日,位于上海的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电灯泡制造厂——亚浦耳公司向上海社会局公用局呈文,呈请上海特别市政府转呈中央主管机关建议规定 200V 和 50Hz 作为中国的标准电压和标准频率。

1928 年 9 月 4 日,上海特别市政府将此建议转呈国民政府交通部。1929 年 2 月,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从交通部接收主管全国电气事业。为制定电压和频率标准,建设委员会依次开展了以下工作:

(1)调查国内外电气标准。
(2)起草标准方案。
(3)函请各有关学术团体审查。
(4)汇总各方意见、修正草案,向有关公私团体、专家、洋行征求意见。发出 28 件,回复 14 件。
(5)经过一年多的起草,建设委员会参酌各方意见,制定了“电气事业电压周率标准规则” ,最后呈送行政院,于民国十九年(1930)九月十二日以建设委员会会令形式公布,从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电压频率标准。

其中第四条如下:

交流制之电压,应以各输电线或配电线满载时之终点电压为标准,其各伏而脱数规定如左(原件是从右向左竖排):二百二十 二百二十—三百八十 三相四线 二百二—四百四十 单相三线 千二百 二千而百—三千八百 三相四线 六千六百 一万三千两百 三万 六万 十万 十五万 二十万。

据 1963 年出版由陈真编著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中记载,在民国 20 年,合与标准者 81.6%,至民国 25 年则增至 85.7%。

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制定的“额定电压和频率标准”以及“供用电规则”,都是沿用 220V 作为标准。

@邻家左左 我国民用电压标准的制定,不是参照苏联的……

为什么有的国家使用 110V?

简单来说,就是 美国为什么使用 110V?同时有另外一个问题,欧洲的为什么是 220V?

嗯,……这两个问题其实我没有研究清楚。

大概是这样的,

1879 年,爱迪生制作出效果比较好的碳丝白炽灯,当时的白炽灯在 110 伏电压下运行良好,爱迪生认为这是配电中安全经济的电压。1882 年爱迪生在纽约市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商业化的供电系统:珍珠街电站(Pearl Street Station),该电站提供 110 伏特的直流电(DC)给在曼哈顿中心的 85 家客户的 400 个灯泡用电。

1899 年的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Standardization 中第 75 条内容有:在直流和交流,低电压的电路中,以下的平均终端电压通常使用并被推荐:110 伏,220 伏。该报告是 1899 年是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AIEE)的会员向委员会提交的有关电气方面的标准的报告。

后来发展起来的钨丝灯泡,110 伏的额定电压灯泡的发光效率同样高于额定电压为 220 伏的灯泡。

作为电力系统建设之初唯一的用电器,我觉得上述情况在发电系统额定电压的选择上有很大影响。(斜体表明我不确定)

美国在电力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其实出现过很多电压类型,但以 110V 和 220V 为主,并在发展过程中 110V 逐渐胜出。

欧洲呢?这个我个人研究到的就更少了,一个推测原因是因为额定电压高的情况输电是损耗小节约铜,另一个原因是欧洲当时出于要和美国不同的目的,所以选择 220V。(这个是我后来听我的老师说的,我没有看到可做证明的资料……)

统一问题

统一,不是说句话的事啊……

1983 年有过以下的一个情况,近的不清楚了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针对世界各国由于地理及历史原因所形成的不一致的交流低压标准电压值,为了给不同国家的技术设备交换交流创造出一个简便实用的先决条件,并且还能给各国带来最大限度的经济效益,采取裁减等级以及折衷合并以求统一的方式,于1983 年发布了国际标准 IEC38 《标准电压》,其中对 100—1000V 交流低压标准电压推荐了以下方式,230/400V、277/480V、400/690V、1000V。其中第二个标准 277/480V 不得与第一个 230/400V 或第三个标准 400/690V 一起采用。现有的 220/380V 和 240/415V 系统的标准电压将向推荐值 230/400V 靠拢。该项过渡时间应尽可能短,在该文件发布后,不得超过 20 年。在此期间内的第一阶段,具有 220/380V 系统的国家的电业管理局,应把电压过渡到 230/400V(+6%——10%)的范围内;而具有 240/415V 系统的国家的电业管理局,应把电压过渡到 230/400V(+10%——6%)的范围内。在过渡时期的末尾,都应该达到 230/400V(+10%——10%)的限值范围内,以后还将考虑缩小这个范围。这些办法也适用于现行 380/ 660V,对应于 400/690V 的推荐值。所规定的限值范围是指受电设备与供电电网联结点的电压范围。

安全方面

在电力系统发展的过程中,我没有找到资料来证明当时人们有考虑到 110V 和 220V 的安全性问题。

另外,在对人体产生病生理反应甚至致命性的危害的时间上,110V 需要的时间确实要长于 220V,差个 100 毫秒左右。这跟具体情况、具体人有关系。相较于 220V,110V 是安全一点,但是对人来说,也是危险的……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国民政府建设流芳千古

网友:
全球都能统一标准就好了!想当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单位刚到的一台美国机器,被我同年的同事瞬间烧毁了,作为笑柄流传了好些年,从那以后,我也才长记性了!拿到东西,先看电压!

网友:
还想起一个关于电压的趣事:小时候对家里的半导体元件很感兴趣,尤其是发光二极管,有一次中午放学后,看到发光二极管就来兴致了,还叫来弟弟一起看(想点亮它),把二极管往220的插座里一放,瞬间“砰”的一声!还来不及想怎么回事,就见弟弟开始哭了,边哭边揉眼睛!第一反应---不会是把弟弟眼睛弄瞎了吧!一阵阵的冷汗。。。。。。。。。。

网友:
不错的东西,学习了

网友:
美国电压标准
目前世界各国室內用电所使用的电压大体有两种,分別为100V~130V,与220~240V二个类型。100V、110~130V被归类低压如美国、日本、等以及船上的电压,为因此它的设备都是按照这样的低电压设计的,注重的是安全;220~240V则称为高压,其中包括了中国的220伏及英国的230伏和很多欧洲国家.注重的是效率。同属一种电压体系的普通电器带到国外去用,电压一般不会有问题,因为大部分的电器都有20%的电压浮动范围如电炉,电饭锅等,因为即便在国内有时的电压最高也可达250伏,因此230伏的电压只是让他们加热得更快,没有多大问题。
  对那些电压要求严格和价格比较昂贵的电器即便同属一中电压体系如果电压不同还是建议要使用旅游变压器,以免烧毁电器或影响电器的使用寿命。
  如果高电压电器带到低电压的国家去一般情况下是不能使用的,即便勉强能用往往也是苟延残喘或如老牛拉车一样使用功能大打折扣。
  要注意的是很多电器本身有适配电压,即可以适合110伏-240伏的电压, 比如海尔彩电的浮动范围都标有:AC 90-260 V 50Hz,所以在90到260伏的电压下都可照常使用,你可以看看你的电器说明标志。
  如果您经常到国外为了防止您所带电器在国外不能使用或因电压不同而造成损失,一般旅行社都建议大家出国自备旅游转换插头和旅游变压器。
  以下是概况:
  100v 仅2国(日本、 北韩)
  110~130V 约30国(中国台湾、美国、加拿大、巴拿马、古巴、黎巴嫩、墨西哥...)
  220~230V 约120国(英国、德国、法国、中国、新加坡、香港(200V)、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奥地利、荷兰、菲律、泰国、挪威、新加坡、印度、纽西兰、澳洲...)
  注1:采用220~230V电压的国家里,亦有视地区需要并用110~130V电压等情形,如瑞典、俄罗斯。

网友:
美国的电网电压有三个系统,按照美国的国家标准(ANSI C84-la-1980)的规定:

一、 115~120V系统:
有照明时:用电设备处110~125V;供电点114~126V。
无照明时:用电设备处108~125V;供电点114~126V。
二、 460~480V系统(包括480/277V三相四线制系统):
有照明时:用电设备处440~500V;供电点456~504V。
无照明时:用电设备处432~500V;供电点456~504V。
三、 13200V系统:
供电点12870~13860V。

该标准还规定:
电动机额定电压:115V、230V、460V等。
照明额定电压:120V、240V等。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看看长点知识

网友:
普及知识...

网友:
感谢楼主,又涨知识了

网友:
长知识了,学习中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

网友(2015-03-13):
长姿势了

网友:
长见识了- O$ Y- K- ]( a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2015-04-16):
我们生产线上就有220和110的两种产品,所以在更换生产时总要插爆几台。

网友:
不错,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给楼主点赞,之前我们厂经常有出口的机器,是4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