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封选型请教

楼主(2015-01-22):
我现有一直径50mm的输出轴上要用到油封,转速很低一分钟5转,用的是润滑脂,因空间受限要选用一外径尺寸尽量小的油封,我对油封不了解市面上又规格很多不知该如何选型,烦请各位大侠给推荐一种油封,谢谢!

网友:
带骨架的唇形油封应该可以用,GB 13871-1992  FB 50 70  尺寸是50*70*8 内径外径厚度

网友:
放个O型圈

网友:
O圈就够了

网友:
50的O型圈

楼主:
这根轴上用的含油轴套,径向尺寸放不下截面宽度太宽的油封,O型圈用过,时间长了会漏油,所以想选用外径小一点的唇口密封。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说说使用O型密封圈漏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A:
用泛塞封吧 可以替代 o型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泛塞封吧 可以替代 o型圈

谢谢,用泛塞封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用泛塞封应该可以。

就是贵了点   一般o型圈可以用的地方   它都可以代替

网友:
我是干液压缸的,我查了下公司常用厂家的密封样本,提供如下:
隆立GZG活塞杆旋转封,是孔用密封,由O型圈、密封环组成,双向密封,适用于高压、低速回转密封。
工作压力:40MPa
工作速度:1.5m/s
工作温度:-20摄氏度到+220摄氏度
工作介质:液压油、乳化液、谁
密封尺寸:内径50,外径63,宽度4.2;

网友:
不能用O圈封,短时间还行,长时间有问题,省不下几个钱,还麻烦,建议用唇封。
选什么取决于你能承受多少钱的预算,具体的查工具书不是很合适,有很多专业厂家都会根据情况有些特殊尺寸的轴封,你得打电话到厂家下他们的样本。

网友:
泛塞封的资料发点,有没有规格型号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