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工装调试,辅助压紧油缸动作不稳定,时快时慢

楼主(2015-01-22):
给客户设计的液压工装,在调试过程中发现辅助压紧油缸动作不稳定,时快时慢。
客户说液压油没问题,现场温度也比较稳定。液压站流量不可以调整。
请教各位大侠,分析下问题可能在哪里,或有什么方法调试。

网友:
快慢不均应该是压力不稳定,这方面入手找找看。

网友:
1.是不是油路堵塞或进入空气了
2.负载是不是变化了
3.油缸密封圈密封不好
4.电磁阀控制部位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3Mpa那个缸的顺序阀有没有质量问题,垃圾等。保压力口的单向阀也检查要看看。从油路看没有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压力不稳定造成的,调试的时候你在现场吗,主缸怎么节流阀都没有啊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分析,昨天去客户那里具体现象再补充下:
1.工装调试好后稳定,偶尔出现支撑缸没有顶到工件,辅助压紧就压过来,把工件压偏;发现后再松开压紧,动作正常。
2.由于不是频繁出现的现象,并且客户生产在用不能长时间停机,液压元件无法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压力不稳定造成的,调试的时候你在现场吗,主缸怎么节流阀都没有啊

主缸流量都在液压站上配流量阀来控制。

网友(点评):
你这液压图都是分开画的啊

网友:
松开回路的单向阀是不是不起作用呀

网友B:
泵的流量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泵的流量够不够

泵的流量客户说不能调整,还有压站要供别的液压元件,并不是夹具专用的。

网友:
你的支撑缸没有顶到工件辅助缸就动作了,说明两个顺序阀的压力差太小了!动作不稳定可能你的3MPA的顺序阀有问题!    上面两种结论都和3MPA的顺序阀有关,换个顺序阀,同时把两个顺序阀的压力差调大点!再试试看!

网友:
建议检查下蓄能器。
蓄能器的气压一般充气压力是系统压力的2/3,不知道现在系统压力设定是多少,但hi你说的现象明显是系统压力不稳定造成的,当系统中其他油缸和压紧油缸一起动作时,油泵输出流量无法满足系统需求,系统压力瞬时变化较快,无法正常开启调定值为3mp的顺序阀,就会造成辅助压紧缸的动作断断续续,增加蓄能器数量以满足系统最大流量的需求或者换台恒压变量泵。

网友:
想想如果辅助支撑缸体积大,弹簧力大,会出现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