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这样的工件,哪位社友做过

楼主(2015-01-22):
咱们论坛有没有接触过类似这样的工件,请出出注意,急

网友:
我能不能问一下相邻二排交错7.2是什么意思,都已经360均分了还怎么交错7.2?

网友(点评):
哦哦哦,看明白了呵呵

网友:
这结构、这材料真的是令人大开眼界,如果非要如此不可,设计者甚屌!如果不必如此,设计者和TA的领导碉堡了!
针孔用电火花分别在内、外两侧可以加工吧?

网友:
材料 钨,这玩意能做的出来吗?

网友:
零件表面粗糙度全部1.6,哦靠!能实现吗!应该先打针孔然后精加工吗?

网友:
这材料,这粗糙度,还是薄壁件,设计者所属公司必定是土豪级别的。

网友(2015-03-04):
设计者所属公司必定是土豪级别的。

网友:
这个很有想法 啊!

网友:
肯定是某高端设备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