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疲劳强度的问题

楼主(2015-01-22):
同一种材料,表面淬火硬度不同,它们的疲劳强度有什么区别?硬度大,疲劳强度大,容易产生裂纹?

网友:
个人认为你说的疲劳强度不太具体。如果是表面的疲劳强度,那么表面淬火硬度的影响就比较大了;如果是构件整体的疲劳强度,那么表面淬火硬度的影响不是主要原因。比如齿轮的失效形式之一就是齿面的破损,和表面淬火硬度有很大关系。

网友(点评):
主要指表面的疲劳强度,类似于齿面。